CR5000板上的封装如何保存到库里

楼主(2012-12-03):
最近有一张CR5000的PCB板,上面有几个封装在别一个项目上需要用到,但找不到以前的LIB文件了,请问谁知道如何在板上的封装保存到新建的LIB库里啊

网友A:
在CAD file manager 中,指到你的PCB文件,点右键,action>generate local library, 你们买了这个LICENSE的话就可以输出库文件了。

网友B:
我都是打命令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 file manager 中,指到你的PCB文件,点右键,action>generate local library, 你们买了这个LICENSE的 ...

哦,这是相当是产生了一个库吧,怎么把封装转到另一个库中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打命令的- -

能说明下如何操作吗,我是想把封装保存到已有的库文件中,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明下如何操作吗,我是想把封装保存到已有的库文件中,谢谢

component manager 里能库和库之间直接copy
1 2个部件的话 分割命令里的板间copy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onent manager 里能库和库之间直接copy
1 2个部件的话 分割命令里的板间copy也很方便

两种方法分别是点什么地方的什么命令实现的哦,我不太明白,初学者,不好意思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法分别是点什么地方的什么命令实现的哦,我不太明白,初学者,不好意思哈。。

家里没装B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装BD。。。

哦,这样啊,那等你有时间的时候说明下哈,好多人都想知道的,非常感谢你。。。。

网友(2022-09-25):
    cr5000的库比较麻烦,不像allegro是一个一个单独的文件,他是在一起的一个文件,整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