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6v转+ - 5V的dcdc

楼主(2012-12-03):
低噪声  精度高点的

网友:
输出电流呢?

网友A:
如果输出电流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电荷泵的芯片吧 类似于LM26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电流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电荷泵的芯片吧 类似于LM2622

谢谢  输出电流不大  0.5A左右就可以了
要产生正负5V的不用dcdc可以吗 ,觉得噪声太大了

网友:
关于这个需求,你选好型了么?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