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拼版问题

楼主(2012-12-04):
pads中如何把两块不同的板拼在一起

网友A:
用reuse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CAM350才是你要的功能,在PADS里面是不能同时有两个板框的,如果reuse的话重复的元件位号和网络名称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M350才是你要的功能,在PADS里面是不能同时有两个板框的,如果reuse的话重复的元件位号和网络名称会变的。 ...

我就是用的reuse,都变了,55555555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euse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55555,用是用了,可是有问题

网友C:
    基本上板厂都很会使用CAM350拼板
我们的工作主要不是拼板 那会增加工作负担
如果你想学多一点 非常好 那就去学CAM350
    在PADS中拼板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我只有尝试将同一种板子 拼版在一起 譬如说一种板子 拼成三四片
    你只要将原来的板子加上一些2D Line,表达你希望的拼板方式给板厂即可,
使用REUSE 是可以达到 但是非常费力  目前没有勇气尝试

以上仅为个人浅见 希望您能找到希望的答案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板厂都很会使用CAM350拼板
我们的工作主要不是拼板 那会增加工作负担
    如果你想学多一点 非常好 那就 ...

    好的,谢谢你哦

网友:
    使用CAM350拼板吧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模块的电路拼版还是用cam350

如果是功能性不一样的 画在一起也没问题 板框隔好好就行

同一个项目 多个小功能板 都是集中在一起投板的 跟制板厂商量好就ok

    以上均为样板打样

网友D:
    都知道PADS不好拼,都知道用CAM,更知道给板厂做。就是没人说如何用CAM拼。我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PADS不好拼,都知道用CAM,更知道给板厂做。就是没人说如何用CAM拼。我也不会。

     the  same  to  you

网友(2013-04-03):
    pads中用reuse功能 直接添加要添加的拼版模块 会出现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