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中分区域操作后,不能合进来

楼主(2012-12-04):
各位大虾,在16.3中分区域操作后,在分区中有一部分的线变成灰色,不能进行操作。在合给主版本时,分区中操作也不能合进来。请各位帮忙解答下

网友:
    主机检查分板状态是否给锁定了。

楼主:
    不是,是一部分线在刚开始可以操作,后面就不行了。没有锁定。并且在合版本的时候,分出去的分区部分导不进来。

网友:
    遇到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元件是可以合进来的,黑掉的线合不进,我遇到这种情况时就是把partition里的线孔再描一遍,变成亮的就可以导进来了,不过好麻烦。。但是比重新做稍微快了一点

网友:
    我的版本是16.2的,跪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