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原理图中添加Class

楼主(2012-12-04):
比如说是一组数据,我设一个class,目的是将这个class倒入PCb文件中

网友A:
导入到PCB中之后再设置吧

网友:
打开原理图后,按p选择directives,选择blanket,这样就可以选择你要将哪些网络放到一个class里了,然后仍然是按p选择directives,放置一个net class与layout PCB,如图1,双击放置的这个net class,设置class名即可,如下图2所示,设置好之后保存,然后就可导入PCB了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到PCB中之后再设置吧

pcb里面没有网络名,很多都是自动的添加上去的,得看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里面没有网络名,很多都是自动的添加上去的,得看原理图

你是指的是在原理图里面器件与器件之间直接连接的地方的网络会在导入PCB的时候进行自动编号命名所以才在PCB里面分组class比较不方便对不对....其实养成一个在做原理图的时候对一些有需要的网络进行添加网络标示的习惯的话会方便很多的...

网友:
    .....昨天我发帖也是寻求CLASS的具体应用。
       不知道哪位有比较具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里面没有网络名,很多都是自动的添加上去的,得看原理图

    你放网络标号就好,导进PCB就很好分辨了!

网友:
    这个,对原理图编辑的要求挺高的啊,都是在PCB里面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