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allegro如何画 开槽的椭圆焊盘和开槽矩形焊盘

楼主(2012-12-04):
求指教 allegro如何画 开槽的椭圆焊盘和开槽矩形焊盘!

网友:
开槽??是通孔吗

网友:
是不是异形焊盘

楼主:
就是,如下图的4 7 3 6 5 这几个焊盘,是通孔的, 我尤其不懂的是,allegro画此种焊盘的热风焊盘,求指教是怎么画的?

网友:
这个是在 PAD_DESIGNER 选项里面的,通孔用的是椭圆形的,外面用方形的而已

图一设置 通孔 选择椭圆

图二 设置 外面焊盘 选择椭圆 ,注意尺寸

兔三 设置焊盘为 方形的

楼主:
请教jin131421li  大侠
如图,箭头处要不要设置呢?
还有,A 处我知道可以画个shape(挖空的),C 处可以画个矩形的阻焊盘
那么 ? 处的热风焊盘怎么画呢?

网友:
这种焊盘 出gerber要注意 不然出错的    最好标注下

楼主:
多谢jin131421li 大侠指点!
再请问下,如下图箭头处 热风焊盘 和反盘 不用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