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直流压降-电流源参数的讨论

楼主(2012-12-04):
最近使用SI WAVE做PI,有个疑问想拿出来讨论:
做PI Advisor的时候VRM参数如何来确定,它的值的准确与否关系到所选择的电容的多少与类型,貌似很难确定VRM的值啊,因为板子上的各种寄生参数情况太多了。所以现在我也卡在这步了,貌似PI仿真还没到这个层次,也只能优化优化电源网络了。求合理解释;

网友A:
目标阻抗一般在低频和高频值都很高,是 因为没有VRM和接收芯片的模型。所以目标阻抗曲线一般是两头翘起的,中间较底。

至于PI AC分析如果做的很专业,模型都拿的到,当然可以做的频率范围很宽。

对于一般PI而言,做到板级就行了。整个板级是多宽的频率范围业内也没有很好的定义吧。

网友:
晕死,原来是做电压跌落的。。。。。。
电压跌落和电容有神马关系啊。。。。。。。至少我们做直流电压跌落是没有考虑电容的模型的。

楼主:
我主题写错了,就是内容里说的

网友(2013-01-10):
引用 网友A:
目标阻抗一般在低频和高频值都很高,是 因为没有VRM和接收芯片的模型。所以目标阻抗曲线一般是两头翘起的, ...

“目标阻抗一般在低频和高频值都很高,是 因为没有VRM和接收芯片的模型”能不能作个详解?

网友:
一般来讲,AC的频率做到百兆。太大对于板级没有太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