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内电层指示怎么是斜的了?

楼主(2012-12-04):
如图,怎么把它变成水平垂直交叉的?请教了

网友A:
design_rulers_plane_polygon connect_90an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_rulers_plane_polygon connect_90angle

不是这个原因,你说的这个是定义铺铜时与焊盘的连接形式,我上面的是与内电层的连接指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