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2-12-04):
最近做测量仪器要选一些型号的精密电阻,但是不知道是插件的好还是贴片的好,哪一种精度更高呢?如果选贴片的话,封装不一样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比如0805的和1206的哪种更好呢,它们除了功率不一样之外在精度方面有没有差别呢?{:soso__13595039405769346573_4:}
对精密电阻选型一窍不通,哪位高手给点指点啊{:soso__11209015592987186677_4:}

网友:
    坐等高人解惑~~

网友A:
    精度有专门标示的 比如5% 1%之类的。封装不同主要表现在功率方面。封装大一点的,功率一般都大一点。如果是要求比较高的 ,应该有专门的电阻选取的吧

网友B:
    如果贴片和插件同时有建议优先选用贴片的,寄生参数小,这样就使实际电路更加接近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有专门标示的 比如5% 1%之类的。封装不同主要表现在功率方面。封装大一点的,功率一般都大一点。如果是 ...

    好的,我的话选择0805功率要求已经够了,然后就看精度和温漂是不是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贴片和插件同时有建议优先选用贴片的,寄生参数小,这样就使实际电路更加接近理论值!!!

好的,插件还比较占空间,用贴片何乐而不为啊!!

网友:
    用贴片好,但是所谓精密电阻的程度,还是要通过最终要求及电路结构倒推电阻精度

网友C:
    封装大小不会影响电阻精度,1206 的有1%  0.5% 的 0805也有1%  0.5% 的

    封装主要是影响功率和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大小不会影响电阻精度,1206 的有1%  0.5% 的 0805也有1%  0.5% 的

封装主要是影响功率和耐压!!

一番集思广益,现在总算明白了,论坛出牛人啊!
    看来选电阻在满足功率的基础上,封装越小越有利啦~{:soso__4011813854091704040_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