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dencen16.3

楼主(2012-12-04):
在设置PCB板大小时lower y项无法设置,改完按回车键后自动回到以前的值,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多修改几次就行了,现在修改了好多遍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wer Y < height

对啊,我是修改的5000啊,小于2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是修改的5000啊,小于20000

你把你要改的四个值写出来看看

网友:
奇怪,我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B:
那个是设置起始原点的位置,设置之后要想改动必须在下面的move origin中改动相应的y值,

网友C:
x和Y的值不能大于0吧,且绝对值不能超过对应的width和he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要改的四个值写出来看看

好了,谢谢啊,我少写了个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和Y的值不能大于0吧,且绝对值不能超过对应的width和height。

嗯,现在知道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设置起始原点的位置,设置之后要想改动必须在下面的move origin中改动相应的y值,

现在知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