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式铁氧体磁珠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2-12-04):
表格里面的封装不太懂什么意思,比如0603(1608),这什么意思啊,它的尺寸到底是0603还是1608啊?请教!!!

楼主:
哈哈,现在终于明白啦,原来是英制和公制的区别,0603代表60mil 30mil,转换成公制就是1.6mm,0.8mm,所以0603和1608其实是同一种尺寸在不同单位下的表示方法而已

网友:
張见识了

网友:
不同单位的同一个元件。

网友:
嗯,做硬件的这个要知道!!!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