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适配器电源电路问题请教,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12-04):
最近有看到一个笔记本适配器电源的电路图,我不明白的是电路图中在零线上加了一个热敏电阻,
这个热敏电阻是做什么用的?请大家帮忙看看~
另外,这个热敏电阻放在零线上和放在火线上有什么区别吗?

不知道这个电阻做什么用的

不知道这个电阻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热敏电阻温度与室温相近、电阻很小,串联在电路中不会阻碍电流通过;
而当电路因故障而出现过电流或上电有浪涌产生时,热敏电阻由于发热功率增加导致温度上升,当温度超过开关温度时,电阻瞬间会剧增,回路中的电流迅速减小到安全值,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热敏电阻温度与室温相近、电阻很小,串联在电路中不会阻碍电流通过;
而当电路因故障而 ...

分析的很透彻啦

网友:
过流保护

网友B:
2楼说的对……就是这样。

网友:
嗯,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热敏电阻温度与室温相近、电阻很小,串联在电路中不会阻碍电流通过;
而当电路因故障而 ...

提醒下,这个是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温度越高电阻越小。我查了下,应该是抑制开机浪涌电流的作用。

网友:
    原理原來是這樣子啊...
    學習了!!
感謝大大的分析..

楼主:
    另外,这个热敏电阻放在零线上和放在火线上有什么区别吗?希望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3-03-13):
引用 网友A: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热敏电阻温度与室温相近、电阻很小,串联在电路中不会阻碍电流通过;
    而当电路因故障而 ...

    这个是NTC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就是这样。

NTC电阻,二楼说的刚刚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