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有没有像PADS那样的Fliter功能?只选择满足条件的东西。

楼主(2012-12-04):
protel99有没有像pads那样的Fliter功能?只选择满足条件的东西。

网友:
99中在元件属性中的global中设置,可以实现
在AD中有比较好用的find similar object,属于fliter功能

网友A:
fliter可以直接选择需要选择的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iter可以直接选择需要选择的项

呵呵 刚开始学  请问师傅 在哪调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iter可以直接选择需要选择的项

这个有点答非所问吧。
你这个是全局编辑中,设置显示什么内容相关的设置。

LZ问的是过滤功能。
也就是如果过滤器设置为只操作走线,那么其它东西是无法操作的。比如选中和编辑元件呀,焊盘呀,过孔呀。

AD PCB环境中左边倒是有一个PCB过滤功能,网上有相关介绍,可以试一下能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
    不用试了,AD还有PROTEL就样的,操作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