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可不可以选中某些器件,然后统一将这些器件放置到底层啊?

楼主(2012-12-04):
protel99中可不可以选中部分器件,然后通过更改属性将器件放置到底层啊?

网友A:
按住shift选中需要的元件之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按L键
也可以在属性中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shift选中需要的元件之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按L键
也可以在属性中更改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按L键后在怎么做,版主指点下一步

网友:
框选住需要选择的器件,鼠标按住,按L键就底层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选中的器件必须是同类型的吧

网友:
不是同类型的也可以!

网友(2015-04-14):
AD和protel99很多操作都是通用的。
只是AD的一些操作更便捷。
楼上已经说了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