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外置天线的安装有什么要求?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12-05):
WiFi模块是买回来的,为了信号强度使用外置天线,不知道对于外置天线的安装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天线周围多少范围内不得有金属。

网友A:
天线安装高度一般要离地1m,离墙1m,这样效果最好,空间有限就各离0.5m 。

网友:
学习了,向高手靠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安装高度一般要离地1m,离墙1m,这样效果最好,空间有限就各离0.5m 。

版主,我做的产品是类似于火警报警器一样的东西,产品安装在墙上,天线需要安装在模具中,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不。

网友:
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牺牲天线的性能作为代价了。

网友(2018-12-12):
无线信号在传递过程中有多种传输路径,也有多种传输损耗方式。
wifi 天线尽可能的放高,wifi天线尽可能的对着敞开的门。特别要避免放在拐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