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蛇形走线~~~

楼主(2012-12-05):
各位大虾们,请问下图中的三种走线在高频中哪一种对信号的损耗最大,哪一种辐射的电磁波最强啊?

如果我有问的不对的地方请大虾们帮我理解一下~~~

网友:
    中间的最好。左边的次之。。。老于的教程上有说过。。

网友A:
    老于有说过吗?蛇形线的幅度不要太大

网友B:
    最好都是最右边的那个,可是太占空间了。
    一般做成最左边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都是最右边的那个,可是太占空间了。
一般做成最左边的那个。

    那他们三个的理论区别是什么呢,请问你明白吗

网友B:
    1, 尽量增加平行线段的距离(S),至少大于3H,H指信号走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通俗的说就是绕大弯走线,只要S足够大,就几乎能完全避免相互的耦合效应。
    2. 减小耦合长度Lp,当两倍的Lp延时接近或超过信号上升时间时,产生的串扰将达到饱和。
    3. 带状线(Strip-Line)或者埋式微带线(Embedded Micro-strip)的蛇形线引起的信号传输延时小于微带走线(Micro-strip)。理论上,带状线不会因为差模串扰影响传输速率。
    4. 高速以及对时序要求较为严格的信号线,尽量不要走蛇形线,尤其不能在小范围内蜿蜒走线。
5. 可以经常采用任意角度的蛇形走线,能有效的减少相互间的耦合。
    6. 高速PCB设计中,蛇形线没有所谓滤波或抗干扰的能力,只可能降低信号质量,所以只作时序匹配之用而无其它目的。
    7. 有时可以考虑螺旋走线的方式进行绕线,仿真表明,其效果要优于正常的蛇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尽量增加平行线段的距离(S),至少大于3H,H指信号走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通俗的说就是绕大弯走线,只要S足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于有说过吗?蛇形线的幅度不要太大

    老于说的,只是最好的占用空间大,不过其实几百兆以内的速度都没什么大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