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相同信号过孔为什么不报DRC?

楼主(2012-12-05):
我从pads文件导到allegro里头,但是相同信号的过孔放在一起不报CC,比如说GND与GND过孔就不报CC,这是为什么?我看了别的图的设置,没什么特别的?有哪位遇到过?

网友:
同名DRC没打开

楼主:
什么意思呢?怎么设置?虚心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怎么设置?虚心求教!

孔与孔的DRC是V/V,C/C是shape和shape的DRC。

楼主:
我说错了呵呵,应该是V/V,可是按照你的设置,还是不报VV,选择TRUE/FALSE都不报错,怎么回事?

网友:
选 TRUE
database check 一下 或update一下
或你DRC报错里面没开

楼主:
我开始的设置是anlysis/anlysis modes/via全勾选,后来按照你说的方法开TRUE,跑DRC,可是不报错.后来我再回到anlysis/anlysis modes/via中,发现勾选的全没了,奇怪,然后我又全勾选,跑DRC,就出来报错V/V了,什么情况?

楼主:
再后来是那个图死机了,想复现已经无法做到了,现在还是报错VV。

楼主:
还是不报错V/V

网友:
anlysis/anlysis modes/via里面要把相关选项勾上,同名DRC打开
再看规则设置里面有没有问题。
database check 一下 或update一下

楼主:
哈哈,我明白什么意思了,开始的设置是anlysis/anlysis modes/same net spacing modes/via全勾选,后来按照你说的方法开TRUE,跑DRC,发现不报VV,然后我就把下方的same net spacing/options/在右侧选FALSE(实际上在执行这一步时,好像会把anlysis/anlysis modes/same net spacing modes这里头的东西全清空),再选TRUE,然后重新再anlysis/anlysis modes/same net spacing modes/via中勾选same net thru via to thru via,当然anlysis/anlysis modes/same net spacing modes/下面的东西都是基本上要勾选的。谢谢你了,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豁然开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