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封装

楼主(2012-12-05):
金手指正反两面都有焊盘

放置焊盘的时候,怎样正反面分别放置?

另外阻焊层怎样设置?

网友:
top面调一遍pad,bot面再调一遍pad~~~

楼主:
OK 做了正反面两种焊盘调用

金手指应该怎样设置阻焊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做了正反面两种焊盘调用

金手指应该怎样设置阻焊层呢?

金手指应该开整窗吧~~在solder层铺一层

网友:
做焊盘应该都有阻焊层的,不需要单独设置,你做成正反两种焊盘就行了

网友:
对的,做正反两面焊盘

楼主:
继续,大家怎么处理阻焊的,金手指没有绿油

楼主:
金手指开整窗,是在board geometry下的solder mask还是在package geometry下的solder mask?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是board层吧,因为你阻焊是开在板子上的,怕package是指的封装层面的!

楼主:
开在这两层都可以,只是出光绘的时候记得添加该层

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

网友:
ALLEGRO是在库里 改的 而且是焊盘组合货 只要你有了一个焊盘在封装组合器里组合好就有了

网友(2013-01-15):
做2面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