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个相同元件合并成一个(两个相同元件共用一个封装)

楼主(2012-12-05):
如题,如何把两个相同元件合并成一个呢?allegro16.3 谢谢了

网友A:
说的怎么抽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怎么抽象

比如lm324里面不是有4个相同的元件吗?但在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随便找一个运放 复制4个包装起来啊!!

网友B:
你是说在Orcad里创建新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在Orcad里创建新元件吗?

那样太麻烦了 就是直接把两个现有的器件结合起来 玩过没?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太麻烦了 就是直接把两个现有的器件结合起来 玩过没? 呵呵

这个还真没玩过。。。

网友:
不清楚,应该不带这样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