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铺铜打散删除的问题,高手进。。。(已解决)

楼主(2012-12-05):
今收到一pcb里面铜箔打散了,怎样才能一次删掉成为线条的铜箔而不影响其他的走线什么的。。。研究了好久还是不行。。。

终于成功了,,如图,选定connected coper 然后点击pcb任意一处铜,即可全部选定铜箔,然后可全部删除铜箔

网友A:
选中铜箔按delete就可以了

网友B:
打散了不能再锁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铜箔按delete就可以了

铜被打散了,所有选中的铜箔是一条一条的线了,除了一条一条的删除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散了不能再锁上吗?

怎么锁上??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一次删除全部的铜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一次删除全部的铜箔

太简单了吧。
看我帮你删除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了吧。
看我帮你删除好的。

方法是怎样的,借鉴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了吧。
看我帮你删除好的。

这个出来一条一条的删,还能咋弄的啊?给个图文教程分享下吧,谢了。。。

楼主:
成功解决

网友:
高人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