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D9.4.1覆铜问题

楼主(2012-12-05):
覆铜时会有GND与非GND的焊盘连在一起,不知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请高手探讨下

网友:
    这是bug,画禁止敷铜去

网友A:
    会不会产生DRC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产生DRC错误?

会产生错误的   删除后重新覆铜就好了  碰到还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