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t同步到PADS LAYOUT 后 PCB封装的边框丝印不见了,咋回事?

楼主(2012-12-05):
请教各位,具体如图所示

这个PCB封装是库自带的SIP-4P.

网友:
到PADS LAYOUT的setup-displaycolor里面看看是不是丝印层都选的是黑色所以看不到,并不是没有了??

网友:
有一个是你的封装的丝印的层放在那一层,你把那一层的相应的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补充一点,其它元件都能显示

楼主:
而且我点击元件,右击选择edit Decal进去,看到的封装也是没有边框丝印
但是从PCB Decal Editor进入打开SIP-4P封装丝印是显示的

网友:
检查下跟其它器件的丝印框是不是在同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