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导入网表时找不到padstack!

楼主(2012-12-05):
用FPM0.080生成封装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然后用allegro 16.3导入网表时出现同一类警告,说找不到padstack,Allegro中的 padpath 和 psmpath 也都设置为封装存储路径了,奇怪的是,用Allegro PCB Editor单独打开元件封装是能打开的,几个小时都没解决,很着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些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路径不能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不能有中文

回头看了下,路径没有中文,就连下划线也不用了,还是没解决。。。

楼主:
终于解决了,自己回复一个。查了资料(下面的PDF文档),在设置Path的时候把路径列表中第一行单独添加一个“.”,这个点很重要,然后再添加自己的padpath和psmpath,如图:

padpath

padpath

psmpath

psmpath

PDF文档

网友:
这样啊 ,学习了~

网友:
个人 认为 你库路径下面就只放一个正确的路径 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