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的RTS,CTS理解

楼主(2012-12-05):
问:为什么关于RTS与CTS有不同的解释?
解释1: rts:终端我准备发数据给你,快用cts应答,准备好没?
         cts:好了,来吧
解释2: cts:主机,我有数据,请求接收
         rts:我是主机,就绪,请求发送。
 simcom公司的解释
  rts是模块的输入端,用于mcu通知模块,mcu是否准备好,模块是否可向mcu发送信息,rts的有效电平为低。
    cts是模块的输出端,用于模块通知mcu,模块是否准备好,mcu是否可向模块发送信息,cts的有效电平为低

答:
    很久很久以前,计算机还没有出现,那时就已经存在了(计算机)史前的串口设备(电传打字机,工控测量设备,通信调制解调器),为了连接这些串口,EIA制定了RS232标准,采用db25接插件,支持同步和异步串口,d型的接口可以有效防止插反。标准化给使用带来了便利。
   时光荏苒,个人计算机出现了,这些已有的串口设备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最初的外设,自然而然地RS232标准被个人计算机采纳。但是设备制造商倾向于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接口,因此,将db25中未使用的和支持同步模式的引脚去掉,形成db9。最初的情况相当混乱,因为db9只定义了信号,却没有指定信号和引脚的对应关系,各个制造商只能自行定义。幸运的是,IBM的PC成了工业标准,db9逐渐统一到IBM的定义上来。
db9只有9根线,遵循RS232标准。定义如下:
DTR,DSR------DTE设备准备好/DCE设备准备好。
主流控信号。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用于半双工时,收发切换。属于辅助流控信号。半双工的意思是说,发的时候不收,收的时候不发。那么怎么区分收发呢?
缺省时是DCE向DTE发送数据,当DTE决定向DCE发数据时,先有效RTS,表示DTE希望向DCE发送,一般DCE不能马上转换收发状态,DTE就通过监测CTS是否有效来判断可否发送,这样避免了DTE在DCE未准备好时发送所导致的数据丢失。 全双工时,这两个信号一直有效即可。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很多非RS232的串口也要接入PC机,如果为每一种新出现的串口都增加一个新的I/O口显然不现实,因为PC后面板位置有限,因此,将RS232串口和非RS232串口都通过RS232口接入是最佳方案。UART的U(通用)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早期rom bios和dos里的通信软件都是为RS232设计的,在没有检测到DCD有效前不会发送数据,因此,就连发送一个字符这样朴素的应用也要给出DCD、DTR、DSR等控制信号。因此,串口接头上要将一些控制线短接,或者干脆绕过系统软件自己写通信程序。   到此,UART的涵义就总结为:通用的 异步 (串行) i/o口。   就在UART冠以通用二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制造商们不满于它的速度、体积和灵活性(软件可配置),推出了USB和1394串口。目前,笔记本上的UART串口有被取消的趋势,因而有网友发出了“没有串口,吾谁与归”的慨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USB取代UART是后话,暂且不表。
    话说自从贺氏(hayes)公司推出了聪明猫(smartmodem),他们制定的modem接口就成了业界标准,自此以后,所有公司制造的兼容猫都符合贺氏标准(连at指令也兼容,大家一起抄他呗)。   细观贺氏制定的modem串口,与RS232标准大不相同。DTR在整个通信过 程中一直保持有效,DSR在modem上电后/可以拨号前有效(取决于软件对DSR的理解),在通信过程的任意时刻,只要DTR/DSR无效,通信过程立即终止。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算是流控,但肯定不是RS232所指的那种主流控。如果拘泥于RS232,你是不会理解DTR和DSR的用途的。
  贺氏不但改了DTR和DSR,竟然连RTS和CTS的涵义也重新定义了。因此,RTS和CTS已经不具有最开始的意义了。从字面理解RTS和CTS,是用于半双工通信的,当DTE想从收模式改为发模式时,就有效RTS请求发送,DCE收到RTS请求后不能立即完成转换,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有效CTS通知DTE:DCE已经转到接收模式,DTE可以开始发送了。在全双工时,RTS和CTS都缺省置为有效即可。然而,在贺氏的modem串口定义中,RTS和CTS用于硬件流控,和什么劳什子的全双工/半双工一点关系也没有。   注意,硬件流控是靠软件实现的,之所以强调“硬件”二字,仅仅是因为硬件流控提供了用于流量情况指示的硬件连线,并不是说,你只要把线连上,硬件就能自己流控。如果软件不支持,光连上rts和cts是没有用的。
rts和cts硬件流控的软件算法如下:(rts有效表示pc机可以收,cts有效表示modem可以收,这两个信号互相独立,分别指示一个方向的流量情况。)
pc端处理:
  当 发现(不一定及时发现) cts (-3v to -15v)无效时,停止发送,
  当 发现(不一定及时发现) cts (3v to 15v)有效时,恢复发送; 收. 0<m<n<len_of_rx_buffer
  当接收buffers中的bytes<m 时,给 rts 有效信号(+3v to +15v),
  当接收buffers中的bytes>n 时,给 rts 无效信号(-3v to -15v);  modem端处理:
  同上,但rts与cts交换。
你迷惑的原因是因为你学习的是rs232标准,却使用贺氏标准的猫,两个标准风马牛不相及
来源网址: http://b.wap.soso.com/sweb/detail.jsp?&key=RTS%E4%B8%8ECTS&url=http%3A%2F%2Fblog.163.com%2Fxl-feng1314%2Fblog%2Fstatic%2F445071522008610300112%2F&pos=5&level=1
总结:
RS232标准中:
RTS:我准备发数据给你,快用CTS应答,准备好没?
CTS:好了,来吧 !
贺氏标准中:
接收器的RTS与发送器的CTS用同一根信号线相连接RTS有效则对方的CTS也被有效
RTS: 由接收器接收情况控制,
   当接收方缓冲区满,将RTS无效,
   当接收方缓冲区不满,可以接收数据,将RTS有效.
CTS: 控制发送器的工作,
   当CTS无效,则认为对方满,停止发送,
   当CTS有效,则认为对方可以接受,继续发送.
Tips: ARM嵌入式系统设计及接口编程实验教程 实验19中的自动流控制可按贺氏标准理解.

网友:
还是简单点好,有点长

网友:
这块得分DTE和DCE设备,标准里面是按DCE设备来定义的,所以在DTE端这两个脚的方向刚好相反.

网友:
看得我好混乱

网友:
我很困惑的就是读和写,一直弄不清它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