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管脚顺序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如上图,做封装时,管脚只能是顺时针和逆时针的顺序么,我想做左右的顺序要怎么弄呢?

网友A:
    这个不能用向导,手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用向导,手动就可以了,

100个管脚啊,就是不知道有事半功倍的方法没

网友B:
    只要你方法对,一万个管教也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方法对,一万个管教也没问题呀

    这个?从哪里进去啊,没看到呢。用的9.2

网友:
    手动画封装,右击一个焊盘

网友:
    哈哈

    哈哈,方法是最重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方法对,一万个管教也没问题呀

    再请教下,下面这种焊盘是不是画的时候非要用两个焊盘叠起来啊,有没有方法只用一个焊盘画呢

网友B:
    不规则的部分,用铜皮画,跟规则的焊盘关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规则的部分,用铜皮画,跟规则的焊盘关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嗯嗯,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规则的部分,用铜皮画,跟规则的焊盘关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记得以前好像有种办法是把两个焊盘关联起来变成一个,只是很少用现在忘记了,我这有些封装好像都是用两个焊盘做的,没有关联,然后每次eco后,都要自己将那两个焊盘连起来。。
    就像下面的图,1图pin显示只有一个,但2图显示有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以前好像有种办法是把两个焊盘关联起来变成一个,只是很少用现在忘记了,我这有些封装好像都是用两 ...

    在原理图中也加上四脚,不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