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子元件原理图封装时把vcc和gnd设置成共有引脚有什么用?

楼主(2012-12-05):
      做子元件原理图封装时把vcc和gnd设置成共有引脚有什么用?比如74hc02,7脚GND,14脚VCC,我先做4个与非门然后再专门做个电源gnd和vcc的子元件这样不更好吗。设置成隐藏引脚不方便其他人看原理图,我一般不会设置,但有没有必要设置成共有引脚了。

楼主:
      再说清楚点,如果不设置成隐藏引脚的话每个子图都会显示共有引脚,但设置成隐藏引脚后又不方便看原理图。所以我一般既不隐藏也不设成共有引脚,而是专门做个电源引脚的子元件。比如74hc02,我就做5个子元件4个与非门1个电源子元件。

网友:
個人認為會有忘記放電源件的風險,

网友:
LS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