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反射中的疑问

楼主(2012-12-05):
为什么设置不同的线长时,驱动端的上升时间也会跟着改变呢,还有就是接收端的上升时间比驱动端要快。。。比较弱的问题,呵呵!!!

楼主:
没人帮忙啊。。TX们

网友:
"为什么设置不同的线长时,驱动端的上升时间也会跟着改变呢?"

你若愿意告诉我你的驱动用什么,接收端用什么,量到上升时间多少,线长的延迟多少,也许可以试着帮你解答。

楼主:
做一个最简单的反射仿真,驱动端选 74AC11XINE-DRV,线长设置为8inch, 微带线。接收端设成开路,测得的上升时间为3.3ns,如果设成3inch,上升时间就变了

网友:
应该是:
驱动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 3in 的延迟时间,反射信号在驱动信号的上升时间内以反射回近端,提升的进端电压,而使上升时间较短,8 in 的延迟较久,反射回近端的时间已过上升时间,反应在电压峰值增加,而上升时间较长些。

在远端做理想的并联端接后,你就可以发现上升时间不会受线长的影响。

网友:
仿真一直不会,有没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还有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