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框线90°角,怎么变成弧线

楼主(2012-12-05):
各位大侠:板框线90°直角怎么变成弧线,望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除开使用DXF把板框线做好,导入的方法】

网友A:
倒角,shape属性的不行,得变line ,再倒

楼主:
谢了,刚学的,很多功能不知道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角,shape属性的不行,得变line ,再倒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