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8下安装SPB16.6的出错提示

楼主(2012-12-05):
我根据网上下载的allegro16.6的安装步骤进行安装,但是最后还是出现
一下图示的错误提示,请教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试过很多次,还是一样的情况。另外还有个情况是更新ServerLicenseUtility的时候老是提示Unable
to restart server,而且每次重新运行这个工具就自动产生另外一个license文件比如叫license12234422.dat之类的。

网友A:
我在64位WIN8 安装成功, 可以参考网上的破解,只有一个问题
有CMD和BAT的运行文件,不要运行,要用CMD方式(管理员模式)
自己KEY 入这些命令,就行了,我开始也是运行这些文件,结果不行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你的意思是不是每次要运行这些命令的时候,最好是调用dos的命令提示框,
然后找到那些命令所在的路径再键盘输入指令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64位WIN8 安装成功, 可以参考网上的破解,只有一个问题
有CMD和BAT的运行文件,不要运行,要用CMD方式 ...

对啊。顶起来~~

网友:
详细一点的操作
1.点开始,然后搜索"CMD",出来命令行后,在上面点右键,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2.以第一个要运行的LICENSEMANAGER.CMD为例
这个文件是要 PUBKEY PUBKEY.EXE这两个文件是要COPY到 C:\Cadence\LicenseManager的目录中
A.在命令行中KEY入命令  " cd C:\Cadence\LicenseManager"
B.在LicenseManager.cmd 这个文件上点右键,进入到编辑
C.然后照着KEY入这些命令就行了(每KEY完一行,就按一次回车,就OK了)

如果对于DOS命令不熟悉,可在网上找一下,其实只有用到一个命令那就是 CD (改变目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