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生成gerber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点击 manufacturer/NC/NC drill生成 .drl文件,文件生成正常,但导入到cam350中,.drl文件和其它的.art文件相比好像放大了(如果不改变钻孔数据格式,默认的是2.3,英制,这时生成.drl文件正确,和其它.art文件一样大),似乎是单位不一致造成的,但设计和出gerber都用的是公制,为什么会出现光绘文件大小不一样。前面已经做过很多板子了,相同的方式出gerber,但这次不知怎么出现这种问题,搞了好久还是那样,请知道的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Nc 的單位有改變嗎?

楼主:
NC的单位和设计的一样都是mm,数据格式是3.5.

网友:
把原点的坐标重新设置离板的左下方远一点试试看,多改变几次原点坐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