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里面stretch arc圆弧走线时,怎样使相邻的圆弧线保持圆弧状

楼主(2012-12-05):
router里面stretch arc圆弧走线时,相邻的圆弧线会被挤成直线,能不能还是保持圆弧状啊?

网友A:
    关闭推挤功能

网友:
    如果是单端,可以关掉推挤,还可以把相邻的网络锁定,如果是差分,就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推挤功能

可是相邻的圆弧线我想一起推挤啊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的,圆弧是不能同时推挤的吧!

网友:
跟随走线(适应于PADS9.5版本)

网友:
    绕圆弧时最好关掉推挤,设置好格点差分对就能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