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im 丝印层的文字大小能改变吗?

楼主(2012-12-05):
altiuim 丝印层的文字大小能改变吗?,元件太多,丝印层的文字老是盖到焊盘,导致规则报错!

网友:
利用全局修改吧所有字体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A:
先选中某个丝印,单机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如图1所示设置好后,点击ok,然后如图2所示更改。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图二中的红色说明应该为选择字符位置,请注意,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某个丝印,单机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如图1所示设置好后,点击ok,然后如图2所示更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