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封装

楼主(2012-12-05):
为什么创建封装结束后会出现如下的错误,这个error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A:
就看见一句话 封装创建失败,其他啥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见一句话 封装创建失败,其他啥都看不到

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doctor一下看看

显示没哟错误啊~~

没有错误 ~~~

没有错误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没哟错误啊~~

保存路径有问题?没有写权限?只是显示创建封装失败,但是原因不是封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路径有问题?没有写权限?只是显示创建封装失败,但是原因不是封装的问题

没有写权限?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保存路径有问题?    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