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 扇出过孔删除方法

楼主(2012-12-05):
       从Altera 官网下载的封装 780Pin 的BGA ,官方已经把所有引脚都扇出了(通孔),但实际用不到这么多,而且需要在背面放置去耦电容。

    对照原理图一个一个删除无用的扇出孔很麻烦,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方便的删除这些过孔?

网友A:
扇孔时没有网络的管角是不会扇出的

网友:
    在扇出命令下,先不要选择扇出器件,右击就可以设置,是否扇出无网络的管角了

网友B:
    你把没有网络属性的网络高亮,然后删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孔时没有网络的管角是不会扇出的

    Altera官方已经把所有引脚都扇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没有网络属性的网络高亮,然后删除就行了

      这是个好办法,不过我发现Allegro自带的扇出也不错,于是把官方扇出的全删了,用Allegro扇出,得到了想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办法,不过我发现Allegro自带的扇出也不错,于是把官方扇出的全删了,用Allegro扇出,得到了想 ...

    都一样了,只是你扇出来的过孔可能和官网上用的过孔不一样,最好一样才好

网友:
    allegro自带扇出功能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