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默认的文件太多

楼主(2012-12-05):
各位大侠:出GERBER时,在添加输出文件时,默认的文件太多,一个一个删除很麻烦,请大侠指点一下捷径,谢谢!

网友:
這是那個豬頭建的底片檔 , 根本就亂來.
你把原來的底片刪除 , 然後把所有的層面都關閉不顯示.
在開啟想要顯示的資料層面後 , 去建立底片就行了. 沒搞清楚的資料別亂套.
你的圖片很明顯就是得不清楚建底片的方式所得到的結果

楼主:
谢谢楼主指点!
刚开始学习!不懂,还请海涵!

网友:
这个并不是刻意建立的底片档,一般在浏览PCB,建立新的底片时,自动添加的层就是当前PCB的显示层,如果当前PCB显示层过多的话,就会出现LZ的情况。这只是软件的小技巧而已,没必要什么猪头猪头的骂,貌似台企喜欢这样骂人

网友:
这样做,
在这里,做,先把所有层都关闭;
然后,你想出哪个层的底片就,让哪个层显示?

 比如:想让silk_TOP显示,你在这里就设置,silk_TOP显示,然后你在去看出光绘的地方就会
有想对应的这个层的底片,

明白了没有:

网友A:
罵豬頭 ,別以為我愛亂罵 , 而是有太多人自以為是的去自訂規則 , 根本沒搞清楚原理和結果就做下去了.
出了問題想救已經來不及了.

就想很多 Layout 主管一心想要在 Allegro 裡面去進行 Board to Board 的圖形比對 , 這種人我還是罵豬頭. 這些人不乏是一線廠的主管 , 你能知道我為何要罵他們豬頭嗎?
明知照底片資料和 Etch 資料不見得會一樣 , 還是想要用這種方式來取代 Gerber Out 的檢查 , 不是豬頭是什麼?

至於樓主會問這個問題應該是被半弔子的人所影響 , 雖然發覺得不對但卻不知該如何解決. 對於這種誤人子弟的" 高手" 不該被罵嗎?

我想大家學這個軟體為的也就是討生活 , 到處求人教 , 虛心學習的精神值得鼓勵.
但對於那些 ( 包括我在內 ) 好為人師者 , 起碼不是很清楚也要坦承面對 , 至少也不要裝懂把別人導入盲區.

對這種問題 , 我們要嚴肅的對待 , 不能用哈拉兩句就混過去. 萬一樓主是Layout個體戶 , 那出問題後的賠償 ... 不敢想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罵豬頭 ,別以為我愛亂罵 , 而是有太多人自以為是的去自訂規則 , 根本沒搞清楚原理和結果就做下去了.
出了問 ...

我还以为你在骂LZ呢,呵呵。你的话我比较赞同,对别人的请教坦诚相告,工作中也遇到一些工程师,做过一些项目,学会一些软件技巧,那不可一世的样子仿佛比爱因斯坦还NB。希望大家平等的讨论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用5楼的方法

网友:
这是6层板的设置 用lode。。。。直接导进去 记住不要有中文路径  其它的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文档里面设置好了再导入  还有一点就是drill。。。1-6的这个 不同的pcb板你要查看一下是否正确

469 Bytes, 下载次数: 30,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