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导入正确的板框啊

楼主(2012-12-05):
请各位大虾帮解决下,别的板框我曾经导成功过,但是模模糊糊的,没有准备的步骤

CAD中闭合图形

CAD中闭合图形

PADS中对应的闭合图形

PADS中对应的闭合图形

PADS中属性

PADS中属性

网友A:
你那个板框可以自己在PADS中画吗?
导入DXF 导出DXF 会比较没有问题
导入后建议放第27层 Assembly Drawing Top
或者放于不需要的那一层 譬如说layer 15
不建议2D line 放All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板框可以自己在PADS中画吗?
导入DXF 导出DXF 会比较没有问题
导入后建议放第27层 Assembly Drawing ...

先谢过,我试下

网友B:
1、合并、闭合板框:Auto CAD 打开结构图,先将不须要的部份删除,留下需要的PCB板框。然后通过“PE—回车—M—回车—选择需要闭合的对象—回车—Y—回车—J—回车—输入合并的模糊距离:0.01—回车—C—回车”
2、比例调整:方法一:新建一个“无样板打开-公制”文件,把闭合好的板框copy到这个文件中,然后另存为CAD 2004(*DXF)格式。
             方法二:在 CAD中输入 SC按空格,选取整个板框,按空格。要求指定基点时,时板框的一角或任意地方单击鼠标一下,  出现如下提示:这个比例因子,就是单位毫米与密尔的换算比例 : 39.37,输入 39.37,按空格, CAD中的图形就被放大 39.37倍。
3、导入,新建一个PCB文件,通过File —Import导入,接着改下2D line的线宽,把属性改为板框即可。
由于不会上传截图,希望你能看到我表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合并、闭合板框:Auto CAD 打开结构图,先将不须要的部份删除,留下需要的PCB板框。然后通过“PE—回车— ...

建议楼主做个教程发上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合并、闭合板框:Auto CAD 打开结构图,先将不须要的部份删除,留下需要的PCB板框。然后通过“PE—回车— ...

你这个我在网上有找到资料的,也试过了,前前后后,我已经弄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是不行,要么自己重新画线,否则还是不行

    在我移动其它一条线段的时候,会有几个幽灵一样的小点,这可能是无法闭合的原因

网友(点评):
那就是你用CAD画板框的时候没有处理好,不是PADS的软件使用问题,是CAD的使用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我在网上有找到资料的,也试过了,前前后后,我已经弄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是不行,要么自己重新画线 ...

    是啊,CAD里面的问题,我画过后可以了,嘻嘻

网友C:
    CAD里面的样条曲线不能导入,怎么办!闭合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里面的样条曲线不能导入,怎么办!闭合不了

    自己在CAD里面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在CAD里面画吧

    规则的图形还好,有些不规则的样条曲线自己画肯定会有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则的图形还好,有些不规则的样条曲线自己画肯定会有误差吗!

制板本身就是有误差的,只要误差不是太大就行了,应该直的直,应该曲的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板框可以自己在PADS中画吗?
导入DXF 导出DXF 会比较没有问题
导入后建议放第27层 Assembly Drawing ...

支持,曾经犯过错误

网友(2013-01-11):
    用SketchUp 8导入異形版圖片改好比例,在上面复畫板框,导出dxf 用 happy3d 导入dxf 保存 dxf 可用 pads,diptrace 导入作板框
    我喜欢导入diptrace 导出 pads2005.2 asc pads 导入直接就是異形版

网友:
    DXF文件 让结构工程师给个图导出来就行了

网友:
路过了,也看了 + Q3 p6 ^7 G  F% Y&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