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删掉多余的线

楼主(2012-12-05):
在原有PCB基础上改版

新的原理图导过来之后,很多多余的走线

怎样一次性全部删掉?

一根根手动删除费时且容易遗漏

楼主:
因为大部分还是要保留的

只是删掉那些已经没有电气属性的走线

网友:
glose有这功能

楼主:
谢谢香雪海

什么是glose 怎样使用

网友A:
在route的最后一项有一个glose,那里面就是对全局的走线进行优化的,可以删除所有空网络的线,我家里没装软件,没有办法截图上去

楼主:
试了下 还是不会 等你明天帮我看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oute的最后一项有一个glose,那里面就是对全局的走线进行优化的,可以删除所有空网络的线,我家里没装软 ...

这些选项全部都选么????

网友A:
如下图所示,选择这两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选择这两项

谢谢 这个命令真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