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建封装时就设置哪些显示项目

楼主(2012-12-06):
在摆放元件时,有的显示有PART TYPE,有的没有,有的又显示其它好多项,有的没有,如何在建封装时就定义显示哪些项目呢

网友:
这个ASC 你开新档载入 即可
右键选择Component   右键Edit Decal  然后看看里面组件建立习惯
每个人建立的习惯都不同 只是提供你一个方向
一开始最好自己建立封装
有时候可以使用LP WIZARD 自动产生封装 不过前提是里面有你需要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