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2012-12-06):
现在好像很多设计电源滤波都采用磁珠,不采用纯电感了,这是为什么,磁珠在大电流情况下不是有电压降损耗么?

网友:
磁珠主要是滤除高频杂波,与电感的区别是磁珠是能量转换,而电感是将杂波反射回源端

网友:
我觉得,电感主要是开关电源需要使用的,磁珠滤波主要是放在IC的VIN附近滤除高频杂波(比如一些高频信号对电源的干扰)。另外磁珠是耗能器件,而电感是储能器件,是有差别的,具体内容,楼主可以去百度看看。不如,两者的内部结构不一样,磁珠绕不足一圈,而电感是有很多圈的。

网友:
    楼上正解呀!

网友(2013-03-15):
    磁珠才绕了不足一圈吗?我还真不知道哎。等有空拆开个看看。

网友:
    磁珠还要绕线吗?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根据工作频率来选择的吧 以前的模拟电路大多以低频为主 用电感滤波效果不错 现在的数字电路往高频发展 自然是选用高频滤波效果好的磁珠了

网友:
    磁珠是有阻抗的

网友:
    贴片的磁珠可不止绕了一圈,可以看厂家的手册,SMD的磁珠内部的走线是螺旋形的,而且分很多层。

网友:
    同意2楼说的,就是说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