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线 、信号线串联电阻为什么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楼主(2012-12-06):
经常看到一些pcb设计中时钟线 、信号线串联一些电阻,在百度里面查了下,时钟线 、信号线串联电阻可以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请教下各位时钟线 、信号线串联电阻为什么能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谢谢

网友A:
防止信号的过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信号的过冲的

额 谢谢哦 那串联电阻值的大小如何选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  欧

额..谢谢jimmy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