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画soldermask层的shape时刚好比top层的焊盘大0.1MM

楼主(2012-12-06):
建异性焊盘时,soldermask层一定要有吗?如果一定要有,那我怎么保证画soldermask层的shape时刚好比top层的焊盘大0.1MM呢!

网友A:
不开口绿油就把pad盖上了,测量焊盘的尺寸,然后计算坐标~~

楼主:
做异性焊盘,那样有点麻烦啊?跟top层的焊盘公用一个shape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口绿油就把pad盖上了,测量焊盘的尺寸,然后计算坐标~~

跟top层的焊盘共用一个shape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top层的焊盘共用一个shape行吗?

solder要比pad大0.1mm呢,最好不要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der要比pad大0.1mm呢,最好不要用一样的

谢谢啊!建贴片焊盘时,top层的ANT大小设置的跟焊盘大小一样,建通孔焊盘时,top层的ANT大小却要大0.1MM,是这样的吗?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为什么设置大小不一样呢?我看有的教程设置是一样的,有的设置大0.1mm,所以迷惑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设置?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建贴片焊盘时,top层的ANT大小设置的跟焊盘大小一样,建通孔焊盘时,top层的ANT大小却要大0.1MM, ...

你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我通常都是和PAD一样大。一般板厂会帮你处理的。呵呵。放心。

网友C:
既然是建异形焊盘 你建异形焊盘的shape的时候 z-copy一个比他大0.1mm的shape  做焊盘的时候 soldermask层的时候选择这个shape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我通常都是和PAD一样大。一般板厂会帮你处理的。呵呵。放心。

哈哈  我也是,懒得搞 ,我soldermask 层建焊盘时,没设置大0.1MM, 我觉得绿油多铺点少铺点没感觉多大影响。另外板厂改比我们自己一个个设置更容易。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完全赞同。喝红酒!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建异形焊盘 你建异形焊盘的shape的时候 z-copy一个比他大0.1mm的shape  做焊盘的时候 soldermask层的 ...

和我想的一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