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 SOP工艺问题

楼主(2012-12-06):
手机板表面处理方式,一般都是BGA做OSP,其他区域化金。请问,为什么BGA要OSP呀,如果也做化金会有什么问题?成本,工艺等方面。

网友A:
1、器件焊盘小,如果采用沉金工艺,焊盘边缘应力大,容易导致焊接不良;
2、铜锡合金的结合力比镍锡合金的结合力好

网友:
osp 工艺 ,易氧化。易焊接
化金工艺。不易氧化。不易焊接

网友:
楼上的2位解答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要知道金一价格贵重 二金的材质问题 三用金的话 你加工精度 一般都用O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器件焊盘小,如果采用沉金工艺,焊盘边缘应力大,容易导致焊接不良;
2、铜锡合金的结合力比镍锡合金的 ...

谢谢了。再请问“焊盘边缘应力大”,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再请问“焊盘边缘应力大”,是什么意思呀?

由于印制板在制造中会有“侧蚀”现象,实际的线条焊盘截面是“梯形”,表面处理的涂层也是有厚度的故会造成“焊盘边缘应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