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4.1 金手指连通性检查问题

楼主(2012-12-06):
最近刚装了pads 9.4.1,FPC上有金手指,线拉完并且金手指上过孔也已经打过后做连通性检查显示线未连完,但我确实把线已经都连上了,以前用2007的就没这个问题,你们有遇到同样问题吗?

楼主:
这是不是bug啊,我把以前做过的有金手指的FPC拿来检查也有这个问题,请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bug啊,我把以前做过的有金手指的FPC拿来检查也有这个问题,请教啊

软件问题,9.0以上都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9.0以上都是有这个问题

这样啊,如果不仔细检查,那岂不是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
    老兄呀,你查查你的元件制作时焊盘是不是放在底层,要是底层把它改过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呀,你查查你的元件制作时焊盘是不是放在底层,要是底层把它改过来再试试

    放在顶层的

网友:
    你的焊盘顶层和底层都有,怎么没看到孔

楼主:
    这个是封装里面截的图,FPC里面有过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封装里面截的图,FPC里面有过孔

你的封装顶层和底层都有网络一定要把封装做成通孔的。你不能在封装上加过孔,一定要把封装做成通孔才行,否则会报错的。2007版本的就可以,不要纠结了。

楼主:
    没有在封装上加过孔,封装也不用做成通孔的,以前用2007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封装顶层和底层都有网络一定要把封装做成通孔的。你不能在封装上加过孔,一定要把封装做成通孔才行, ...

刚刚用你的方法试了不再报错了,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9.0以上版本的Bug,按Mentor的说法是严谨性,也就是说一个顶层和底层的焊盘如果不加孔连起来,他就认为是没有连通的,2007版本或以前的都不管这个的,所以就不报,像Mentor的Expedition做通孔的Pad如果不定义孔,是无法创建的。

网友(2013-07-10):
    纠结了好久的问题,终于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