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9 如何把导线与焊盘之间做成这样的效果,有图~

楼主(2012-12-06):
用AD9 如何把导线与焊盘之间做成这样的效果,求大神指点~

楼主:
有人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快捷键PR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吧,弱弱的问一句这样设计处于什么考虑,如果控制阻抗的话,这样做会影响阻抗;如果不控制阻抗,考虑载流量的话,也会有电源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PR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吧,弱弱的问一句这样设计处于什么考虑,如果控制阻抗的话,这样做会影响阻抗; ...

能直接用几条导线组合成这样 有方法不?

网友:
这种效果,通常使用的,只有两种方法。
1,取消走线循环回路自动删除功能。然后拉多条线成这个效果,用神马都可以,填充,铜皮,走线都行。
2,负片法,只画间距生成PCB。

网友:
    用多边形就搞定了,或者是用线慢慢的描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直接用几条导线组合成这样 有方法不?

    5楼说的就是这个方法,一定要取消走线循环回路自动删除功能

网友:
    取消删除环路,然后手工重复画线

网友:
    从你的图片来看粗线的部分都是画的铜皮....你可以先画好铜皮然后从铜皮里面拉线出来就行了...

网友:
    LZ能够解析一下,这样走线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走线既不美观也不实用.

网友:
    线画粗一点可以增加焊盘的附着力,生产或维修时候动烙铁就不容易将焊盘搞坏,就是补泪滴一样。

网友:
    用多边形就搞定了,或者是用线慢慢的描也可以
    6楼的朋友说的是对的!因为几年前我在一个师傅手下打杂时,看到这种做法!

网友(2013-01-06):
    我一般用5楼的第二种方法做,这样出来间距均匀,用多边形PR 出来的覆铜比较难控每一个网络之间的距离。同时用禁止布线层做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每一个网络都要相互的隔离开,负片之前细心的多多检查一下网络之间是否全部隔离开了。

网友:
    多边形覆铜,然后走线

网友:
问负片法,怎么做呀

网友:
同意12楼的说法,是考虑到后继的维修和制造中的耐抗性

网友:
你是要抄板吗,其有时候别人的设计不一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