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复用相同模块的方法

楼主(2012-12-06):
AD中对于相同模块的布局布线怎么样复用比较好,快呢?
我只知道一种方法,就是ROOM复用。
1.首先要将相同模块的原理图要放到同一张原理图中;
2.原理图导入pcb时要导入room
3.将其中一个room中的模块布局布线,然后快捷键DMR先选中做好的room模块,再选中要复用的room模块,会弹出对话框,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很局限,大神们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

网友A:
复制粘贴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粘贴也可以

复制粘贴不可以吧。
我的意思是,比如原理图中有3部分电路一样的。
在PCB中先做好1部分的布局与布线,如果直接复制粘贴,第一标号重复,第二原来那部分多余了。
如果是PADS,或者EE。倒是可以直接复制粘贴,相同部分自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好了一个snippet,怎么用啊,大神

网友:
版主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怎么使用snippet进行相同模块布局

网友:
期待有详细的操作

网友:
也很期待详细操作

网友:
网上看到一篇,希望有用http://www.rdlayout.com/bencandy.php?fid-48-id-834-page-1.htm

网友:
可以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789-1-1.html\"\"

网友(2015-04-27):
直接复制走线就好了。用Ctrl+H选中一个网络的所有走线,再找基准点Ctrl+C,Ctrl+V。GND网络不太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