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版本蛇形走线时候延时窗口怎么显示??

楼主(2012-12-06):
{:soso__4296499767744716261_3:} 如题目所示,那个标尺 怎么显示啊,我在下图设置里已经选择显示了啊,为什么拉线时候没有反应

是不是我没设置规则造成的

网友:
还要这里也要点上,

网友A:
箭头所指的位置也要勾选,选上以后就可以实时看到走线的总长度了,那个绿色的进度条是需要你连完线设置完规则以后才会出现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A:
箭头所指的位置也要勾选,选上以后就可以实时看到走线的总长度了,那个绿色的进度条是需要你连完线设置 ...

这个窗口设置在哪里调出来啊,谢谢@!

网友:
有些时候其他软件也会影响这个功能的  想有道词典这样的  会刷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