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在添加IBIS驱动的时候出现了差分的模型,我想要的是单个的,请问这个要怎么去调啊?

楼主(2012-12-06):
如图:
请问这个是IBIS自带的还是因为设定差分的结果啊,如果要去掉差分的属性要在那里改呢?

楼主(2013-06-20):
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回贴,还好,自己找到了解决方法。
执行菜单命令‘Analyze------->SI/EMI-------->Preferences------->InterconnectModels,在Tpology Extraction下面有个Differential Extraction Mode,在选择的情况下会以差分的形式提取模型,如果不选,提取的模型就是XNET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