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AD6.9里面怎么做到多重选择

楼主(2012-12-06):
AD6.9里面选择其中一条线,再选择下一条线的时候,上一条线就自动的退出选择了。protel里面是可以的,多个都可以选择,AD6.9里面研究了很久,依然没搞定,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SHIFT按住在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按住在选

按住SHIFT这个是可以选中单独的线
但是选中多个网络就不行了,有没有像protel 99se里面那样的,快捷键SP,可以选择很多,只要你不取消选中,就可以一直选下去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什么?能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什么?能否说?

比如选中的时候 高亮显示 查看方便,当你需要同时查看多个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有些地方需要选中两个,但又不需要全选,就需要多重选择了

网友:
按ctrl+shift点击线,即可同时高亮;s+n选择网络,s+c选择物理连接,按住shift即可进行多重选择

网友B:
需要配合,将Preferences - PCB Editor - General - Editing options 中的 Click Clears Selection 前的勾选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配合,将Preferences - PCB Editor - General - Editing options 中的 Click Clears Selection 前的勾选 ...

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