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不能与router直接互转

楼主(2012-12-06):
     你好

          我在layout里 点右上角那(router)图标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LAYOT里将同步使能关掉试下

楼主:
这个勾不勾都一样

网友:
    重新配置一下,

楼主:
    我重装过了也不行

网友:
    用管理员的模式试一下。

楼主:
    用的就是管理员的模式啊

楼主:
    不是我我装的是9.41的精简板,以前一直都要可以用的的。

楼主:
    9.5精简板的更不稳定,在router里面拉线颜色竟然普变成黑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5精简板的更不稳定,在router里面拉线颜色竟然普变成黑色的

变成黑色?你在router中截一张图片给我看看。可能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楼主:
    现在没用9.5了,刚出来的太高了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