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net问题

楼主(2012-12-06):
   RT,我在Module中设置了电阻,电容,回头想看看X-NET有没有设置成功,可是一直找不到显示的地方,小弟的allegro版本是16.5,请教一下各位是在哪里看呢

网友:
在约束管理器中,建立差分对中应该能显示

网友:
    约束管理器中 NET栏可以看到